[求助] LDO功率管的版图如何绘制?

楼主(2018-07-23):
如题  第一次做LDO的版图  功率管的版图不知道怎么画合适  它的宽长比是1.5m/250n  请知道的大神帮忙看一下  这个管子f m值取多少合适?layout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布局?

网友:
根据输出电流,单层金属电流跟金属层数计算finger,参考下别人的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LDO 是芯片内部使用,还是需要与PAD连接?如果与PAD连接,它对应的ESD又是什么样的?
如果这些都考虑清楚了,然后再考虑输出的电流大少所影响到的电流能力问题,然后就是考虑采样管采样点精度问题。
前面都考虑完了 再考虑面积利用率以及管子个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