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HSPICE中工作点的功耗和平均功耗为什么相差那么大?

楼主(2018-07-23):
1. 添加直流分析语句.OP 3ns,生成报告里面会对每个电压的功耗进行测量,其中V100是供电电压:
**** voltage sources

subckt
element   0:vin1      0:vin100    0:vin2
  volts       1.0000      1.0000      1.0000
  current  -507.0091p    -4.6993n   -29.5519p
  power     507.0091p     4.6993n    29.5519p

     total voltage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5.2358n       watts

2. 添加平均功耗测量语句:
MEAS TRAN avgpow AVG POWER FROM=0ns TO=10ns

  ******  transient analysi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avgpow= 234.5505u  from=   0.          to=  10.0000n

请问为啥相差这么大??

网友:
什么电路??一个是静态功耗,一个是瞬态平均功耗 ,得看电路的工作状况有没有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锁存器latch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耗不是你这么测得,你先看看电流瞬态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应该怎么测?应该用什么语句?求指点!

网友:
一个锁存器,OP功耗看的出啥。瞬态功耗,频率不一样功耗也不一样。看样子是个数字锁存器吧,,有必要看电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看.MEAS TRAN AvgPower AVG P(VIN100) FROM=0ns TO=8ns
这条语句算的功耗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放在加了下面语句:

.MEAS TRAN avgpow1 AVG P(VIN100) FROM=0ns TO=8ns
.MEAS TRAN avgpow2 AVG P(VIN2) FROM=0ns TO=8ns

.MEAS TRAN avgpow3 AVG P(VIN1) FROM=0ns TO=8ns

.MEAS TRAN avgpow4 AVG POWER FROM=0ns TO=8ns

Vin100是供电vdd,vin2是时钟,vin1是输入数据,power这样写是啥?貌似是总功耗?

得到下面结果:
avgpow1= -12.7294u  from=   0.          to=   8.0000n
avgpow2=  -7.2009u  from=   0.          to=   8.0000n
avgpow3= 438.6187n  from=   0.          to=   8.0000n
avgpow4=  11.0479u  from=   0.          to=   8.0000n

请问应该用哪个?1和2加起来也不等于4.。。。。。。

楼主:
回复 楼主:

懂了,

平均功耗这样计算:
.MEAS TRAN avgpow5 AVG par('(p(X2)+p(X3)+p(X4)+p(X5)+p(X6)+p(X7)+p(X8)+p(X9)+p(X10)+p(X11)+p(X12)+p(X13)+p(X14))') FROM=0ns TO=8ns

这样计算,X1,X2是子电路实例化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