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忙完善一下加宽SD上metal的脚本

楼主(2018-07-23):
procedure(ME1_CP(coord)
leCreatePath(geGetEditRep() "M1" coord 0.29)
);end procedure
procedure(str_num(str)
when(stringp(str)
str = cdfParseFloatString(str)
)
when(numberp(str) && str < 0.1
str = str * 1e6
)
)

procedure(am()
let((name coord width length gtg coord0 coord1)
foreach(mapcar element geGetEditRep()~>instances
name=element~>cellName
coord=element~>xy
width = str_num(element~>fw)
length = str_num(element~>l)
when(name=="nch_33"
gtct=0.21 ;space between of ploy and contact(center)
coord0=(car(coord)-gtct:cadr(coord))
coord1=(car(coord)+length+gtct:cadr(coord)+width)
ME1_CP(list(coord0 car(coord0):cadr(coord1)))
ME1_CP(list(car(coord1):cadr(coord0) coord1))
);end when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这个脚本是从别人那里抄过来的
作用是用来加宽mos上SD metal的宽度的
但是这个命令只能对 方向为“R0”, finger=1的mos起作用
如果管子转个方向,metal就不对了
而且我希望这个命令是对选中的mos进行操作,而不是对整个cell
希望大神们指点改进一下

楼主:
谢谢 sun19891229, 这个脚本是我从他那里转来的

网友:
看样你发现bug了...我最近在修正了,改了能用于finger不等于1的,其他的还没修,工作有点忙。。

网友:
试试transfromuserbbox命令来转换metal的box,使用geselect**来对鼠标选中的对象进行操作。

网友:
公司有这种脚本,但是是加密的,比这好用就是不知道代码是啥,可以参考下你这个

网友:
geGetSelSet()函数可以摘出选定内容

网友(2018-09-17):
可以加一段逻辑,先把不是R0的管子旋转90度的,然后加完之后在旋转-90度旋转管子函数可以参考 CCSflip.rar (2.61 KB , 下载次数: 20 )

网友(2018-10-31):
这个脚本 有没有大神给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改好了吗?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更新了新帖,有改好的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