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用MOS管做电容的话,它的容值怎么确定啊

楼主(2018-07-23):
请问一下,用MOS管做电容的话,它的容值怎么确定啊

网友:
看Cgg  或者 sp Y参数仿一下

网友:
仿真一下,看看Cgg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不会用Cadence ADE看器件参数

网友:
接成rc串联进行ac仿真,和一个理想的rc进行对比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何乐年那本书吧熟悉下ADE    DC仿真 - results - print - DC Operating points  然后选中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简单的你搭个RC测截至频率然后算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