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LVS 报错missing instance怎么解决?

楼主(2018-07-23):
小妹新手求助~各位大神帮帮忙可以吗~LAYOUT XL出器件, LVS的时候报错missing instance,讲我layout上面的某些dummy mos在schematic上没有,反过来schematic上有的dummy 在layout上没有,可是我明明信号都接过了啊,就是识别不出来,一直报错,不知道该怎么解QUQ有没有大神能帮忙看看呀~LVS report在Linux系统下面我不知道怎么截图用windows发,所以可以不上图吗~

楼主:
应该不是我线接错的问题,只是一个小的cell,我怕线接错找了两小时一根根trace过的。

网友:
问题描述我不清楚

网友:
schematic上还会放dummy 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hematic上当然有dummy啊... 加在match的两边的

网友:
先考虑DRC是否通过,然后就是器件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DRC已经过了,器件和连线也没有问题,昨晚请前辈帮我找了一小时也没找到QAQ

网友:
最好能截个屏看一下报错信息

网友:
LVS 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检查一下

网友:
在linux上也可以截图,按键盘上的PrintScSysRq键。你把cdl和layout上的dummy mos注释掉,看他还报不报错。我感觉是连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明明,小单元首先看下电路和版图的dummymos接法一致否

网友:
版图连接不对,xl除的器件是区分源漏端的,仔细看下吧

网友:
LVS配置不合理,没有把期间过滤掉,导致LVS识别三端短接的dummy没有被过滤。

网友:
建议换个人检查一下连线,而且把dummy器件过滤掉

楼主:
我重新画了一遍就过了。。。没有再报missing的错,就很尴尬-0- 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dummy加的有问题或者是连线错误吧,我留了备份有时间再看看,感谢大家~

网友:
目测是软件问题,感觉这些带电的电脑、电话啥的会欺负新人。慢慢就好了

网友:
对  没有截图,描述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