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float、int怎么转成string格式

楼主(2018-07-23):
请问怎样将float或int转成string格式

网友:
sprintf(a "%L" 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2018-11-02):
我习惯用artMakeString()

网友(2021-11-08):
引用 网友B:
我习惯用artMakeString()

绝了!!文档里搜了好久,还是在你这看到解决方法,十分有用!

网友(2022-02-24):
sprintf(nil "%f %n\n" float int)

网友C(2023-08-14):
引用 网友B:
我习惯用artMakeString()

请问反过来用什么函数 ?比如"2" 变成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反过来用什么函数 ?比如"2" 变成2

我一般是用 stringToSymbol

网友(2024-01-10):
引用 网友C:
请问反过来用什么函数 ?比如"2" 变成2

readstring()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C:
请问反过来用什么函数 ?比如"2" 变成2

at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