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的白色虚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7-24):
白色虚线

白色虚线

如图所示,请问modelsim中白色虚线表示什么?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这些线的颜色、形式都是可以设置的
找一找。。

网友:
自己设置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左下方有个扳手,这个是可以设置您的输出线格式,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