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测量电流时,选中输出电流 但是没有波形

楼主(2018-07-24):
  如图,测量输入阻抗时。在ADE环境中 点击output→To Be plotted 然后点击结点,使输出类型为电流,但是仿真波形并没有电流波形,只有电压波形。请问一下这个怎么处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如图波形,电压波形是输入波形,我在仿真器中给的是正弦波,然后在输出这个正弦波发现峰值处不是平滑的,这是为什么0.0

网友A:
电流默认不保存,波形的问题跟仿真的step有关。

网友:
1. 你保存了节点电流了吗?
2. 如果保存了,那个节点是不是一个subckt的端口?

网友:
波形不平滑应该是CADENCE本身的图形显示是用直线画圆和弧线吧,我猜
你可以用拉一个圆出来,也能看到圆并不平滑

楼主:
解决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9-09-29):
引用 网友A:
电流默认不保存,波形的问题跟仿真的step有关。

怎么保存啊?能些save文件里么?

网友(2019-11-18):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0-06-17):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1-03-15):
ADE中选择Outputs→To be saved→Select On Schematic,然后点区间的端口(原理图上的红点)。运行之后,看瞬态,依旧点击红点就可以了。或者用Iprobe直接看,就能看到此刻的交流电流是多少了。

网友(2021-06-28):
12楼说得对

网友(2022-03-22):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感谢

求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