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后端对spare cell的input pin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8-07-24):
请问,后端对spare cell的input pin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tie0 tie1 or floating
看情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请问,
    tie 0 ,tie 1是都行吗?还是根据什么诶?
   floating是根据什么哦?

网友:
我看了下我做的design,input接的是tie 0, 这个我猜测是为以后的ECO做的准备,但不太清楚接tie 0/1的原因是什么
output 接的是floating

网友:
一般应该inputs都是tie 0 的,可以省功耗,output 浮空

楼主:
回复 网友B:

tie 0和tie 1会有不同的效果吗?也可以ti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