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Wire Bond->Add后Option无反应

楼主(2018-07-24):
[hi,请问大侠:

   Route->Wire Bond->Add操作后,Option无反应,不能出现下图所示的结果,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一个pin只能打一根wire线,检查看看原来的wire线和finger是不是没有删除
第二看看是不是find窗口pin没有勾选,如果可以选择pin是会highlight的

网友:
有warning提示么?贴出来看看。可能是已经fix了

楼主:
没有提示.不过好像一直无法选中pin. die 已经unfix了呀.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

网友(2024-04-10):
楼主,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