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跟ASIC

楼主(2018-07-24):
两者有什么不同?

网友:
加您好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嗯嗯嗯嗯嗯

网友:
一个是可编程的芯片,一个是流片后就固定了,没法更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许大神,久仰久仰

网友:
F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也就是你可以随时更改你需要的电路逻辑,具有通用性,很方便,缺点是为了通用可编程从而牺牲了速度,功耗等。
ASIC是流片后就不能更改的芯片,具有专用性,优点是专用,所以面积,功耗,速度都可以尽量做到最优,缺点是一旦设计出错想要更改,就只能重新流片,费用很大。
一般来说,一款ASIC流片之前,都会用FPGA来验证绝大部分的逻辑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一个代码无限次更改,一个代码一次性!

网友:
构成数字逻辑的基本单元不同

网友:
FPGA是一种偏向于通用应用的芯片,ASIC是专用芯片,因为FPGA通过逻辑编程实现其通用性。当然由于其通用的LUT结构,导致其相对于ASIC能够跑起来的速率会慢很多,同时功耗和成本也会大很多。因此FPGA主要运用在预研场景,是算法不稳定的原型机上。大部分电子商用芯片还是采用AS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
。。。楼主能上网的话随便在哪儿都可以搜到啊

网友(2018-08-24):
回复 网友B:

   目前FPGA内部包含各种IP,甚至ARM硬核,这个是否可以认为FPGA内嵌ASIC。同样可否让ASIC内嵌FPGA呢,目前我们想做一个系列的ASIC,但是同系列的各个型号的ASIC其实差别不大,所以想在ASIC内部开辟个小空间放入FPGA,这样整个系列的ASIC只要一个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ASIC烧死了,FPGA可以反复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C:

    FPGA内嵌的ASIC,跟实际ASIC还是有一些差异,不如都是ARM IP,放在FPGA里面,跑的速度还是不如在ASIC定制ARM 核,理论上ARM还是FPGA的LUT结构实现,不是集成硬IP核去作合封。 你讲的ASIC里面放FPGA的方式,目前Intel在作,Intel收购Alteral ,目的就是希望在CPU里面放一坨可编程逻辑,这样可以灵活实现一些加速器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ASIC的实现方式跟FPGA完全不同,不是在LUT结构下去烧写生成逻辑,而是定制的STD CELL组成电路,不存在烧不烧一说。

网友:
看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假如ASIC是乐高机器人,那么FPGA就是用积木搭的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