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win7系统64位HSPICE2016 awave调不出来仿真波形

楼主(2018-07-24):
按照网上的方法,成功安装和破解win7系统64位的HSPICE2016,可以仿真,波形不能通过awave调出来,但可以通过awave的菜单(open--瞬态仿真文件的路径)可以打开仿真波形,请高手指点问题在哪?贴图如下:
1、正常仿真如下图

2、点击awave的时候,总提示设计路径非法,请高手指点

3、用awave---OPEN菜单找到仿真结果的路径,可以打开波形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类似的情况,先谢谢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20-4-29 21:08):
放在那里一年多没管,最近因为课题需要继续使用HSPICE,重新安装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模一样,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
博主,您好,请问您win7 64bit 怎么破解的呢?我的破解一file:///C:\Users\lig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4432300\QQ\WinTemp\RichOle\BYV][8Q{0I(M(R7L4IE0O@T.png直不成功,显示不对,谢谢。

file:///C:\Users\lig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4432300\QQ\WinTemp\RichOle\BYV][8Q{0I(M(R7L4IE0O@T.png
file:///C:\Users\lig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4432300\QQ\WinTemp\RichOle\BYV][8Q{0I(M(R7L4IE0O@T.png

网友:
也想知道楼主是怎么破解的,破解搞不定啊

网友(2018-08-26):
也想知道樓主是怎麼破解的

网友(2018-12-26):
回复 网友A:
破解请参考这篇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765499-1-1.html

网友B(2019-05-23):
楼主已经解决了吗

网友C(2020-02-2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楼主(2020-04-29):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还没有解决,仿真之后还是不能直接看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经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之前放了一段时间没管了,现在有课题需要用到HSPICE,今天重新安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2022-06-25):
楼主解决了没,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