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快捷登录
[求助] ddr2读数据开始为0,如何解决?

楼主(2018-07-24):
上图为写时序

读时序

读时序

下图为读时序
读出前面一段为0,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看起来像是BDAC  这4笔64bit 数据都没写进去,是不是WL没设对啊, 还是别的什么参数违反了? 看看仿真的log有没有model报timing 违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部分的log写进去了,就是读出为0

读部分log

网友:
看起來你的寫入資料是32位元,COL位址線要是4的倍數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认了是4的倍数

楼主:
是不是哪个时序参数没有设对?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AXI端你的接口时序,我看到写入时的DQS信号是9拍,上下沿是18个;
读出的时候DQS是8拍,上下沿共计16个。
感觉像是写入时序不正确,貌似突发长度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写时序多的那两个DQS,DM信号为高,对写入无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  DDR2 的burst length 好像只能为4 或者8 , 发一次 写 cas,  只能发8个dqs上沿, 8个dqs下沿的, 不能发9个,

    这个应该就是错误的原因了。

    当然也可以发16个上升沿和16个下降沿, 只要两个 写 的CAS 之间的满足 tCCD = 4 tCK 就可以两笔  BL8 back-to-back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写没写进去,不能根据直觉判断, 把DDR model 中存储数据 声明的那个mem 中 你访问的那些地址的数据弄出来看看就知道是否正确的写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为写时序以及写log,可以看出正确写进去了

上图为读时序以及读log,读出前面一个burst的数据为0;
AL=0,CL=TRCD=TRP=6,则WL=5是正确的,而RL=7,比正确值6大了1,不知是咋回事,觉得是哪个时序参数没设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为写时序以及写log,正确写入
上图为读时序,以及读log,读出第一个burst值为0,错误;
AL=0,CL=TRCD=TRP=6,BL=8,WL=5正确,RL=7比正确值6大了1,这可能是导致读错误的原因,是不是哪个时序参数没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