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对称操作

楼主(2018-07-24):
用cadence IC5141画一对称版图,已经画完一半,求问如何才可以对称过去?是不是版图只支持90° 180° 270°旋转呀

网友:
没有看懂你什么意思,不过有rotate快捷键可以用,水平翻转垂直翻转都可以,你看看选中一个cell鼠标右键可有rotate旋转选项,或者在上面操作栏里找。

网友:
先选中你画好的一半,点m(move操作),有option : sideways upsidedown   rotate  ,可选。

网友:
做成一个单元,复制过来,再进行翻转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所要copy的图全选中,先copy到空白区域,然后选中刚copy的图,enter Move快捷键,接着enter F3,弹出Move窗口,选择Sideways,就行了

网友:
可以写脚本的用skill:
list("Layout" "<Key>3"                "leSetEnv(\"orientation\" \"MY\")")
list("Layout" "<Key>4"                "leSetEnv(\"orientation\" \"MX\")")
分别是Y轴和X轴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