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的电源完整性分析工具voltus

楼主(2018-07-24):
芯片级电源完整性的分析。主要工具:1、cadence的voltus(pvs/calibre lvs→QRC→spectre simulation→voltus-Fi-L/XL)     EMIR分析。
                 2、redhawk
                 3、ICC,Innovus所集成的签核工具。ICC中的前期使用的PNA分析电源网络的压降。

目前主要学习使用cadence的voltus,在论坛中看到很多需要功耗分析,voltus只需要一个仿真,而且说是瞬态或者直流仿真都可以来分析EMIR,是否准确呢?是否应该以后仿真波形与前仿真一致做为仿真评定标准?为何QRC提取的萃取视图后仿真波形差异太大?这些UG中没有讨论的问题,各位遇到过没有,都是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
voltus 和 redhawk是两家的工具,基本上以redhawk 和 totem 为gold tool,他们 只是EM、和IRdrop的 analysis,不能作为仿真结果,而且会随着你自己给的life time和温度high light 不同的结果。
他们会用到RC extraction的结果,但不全是, 电源网络的R值是工具自带的算法计算的。
前后仿差异大很正常,原因很多,不一定是RC影响,也有可能是一些layout 的临近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你说的redhawk我还没具体学习如何使用,但是听说需要一个配置文件gsr,等有空学习。目前学voltus主要是C家提供了一个lab,按其教程是用QRC提取了一个萃取视图,然后用此萃取视图做后仿真,后仿真结果导入voltus进行analysis EMIR,流程是跑通了,但是如何确认得到的结果正确且有参考性呢?窃以为应该以后仿真结果是否和前仿真结果相近来判断,所以我看到萃取视图后仿真与前仿波形差异太大就很疑惑,而且其voltus-Fi-L/XL的使用也不一样。C家的voltus-Fi-L/XL到底如何?而且我在QRC提取萃取视图时有一个电阻的parameter和property不一样,parameter是pdk里面的layout值,property才是设计值,我怀疑是此差异引起后仿真结果偏差过大,有人说可能设置或者规则文件引起的,变化了很多设置没有改善。不知道是不是思考方向有问题。望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lab 你可以try flow ,但是具体的需要fab 给你提供相应的EM techfile 才行。另外,voltus 对应数字电路,它不包含device information 应该是从M1 开始的simulation的
voltus -fi 对应的是模拟电路,包含了FEOL information,可以从device level 开始simulation
所以这两套flow有点不一样。如果你的chip 是数模混合,那就更麻烦了。看你是数字为主还是模拟为主,这两个tool 要套起来用。
voltus 对应的是redhawk ,voltus fi 对应的是tote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用的是voltus-fi对一个模拟模块进行EMIR分析,你所说的voltus因该是集成在C家的innovus里面吧?关于数模混合芯片的PI分析,你说的联合使用voltus和voltus-fi是指的分模块分析还是对整个数模混合芯片进行分析呢?另redhawk和totem的联合使用有没有什么文献介绍,你在使用此两种工具时会分别进行动态和静态的EMIR分析吗?论坛里看到说一般进行静态分析,小尺寸的才动态分析,动态分析还需要VCD文件什么的。
现在最疑惑的是对于用需要后仿真结果文件的voltus-fi来说我们应该以什么为基准来确定所得结果具有参考性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在进行IR/EM的仿真,但是在分析eM的时候有个emDataFile.txt文件找不到,不知道在哪有,是工艺厂提供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这个文件由fab提供,兄台对我此贴提出的这些疑惑有什么见解可以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把问题搞在一起了,EM是用到了RC的结果,但是你觉得仿真出来有问题,不是很相信。想找个参考。   这个我只能说你拿到fab提供的techfile 你就得相信他的结果啊。前后仿的差异并不是voltus 带来的,你可能觉得差异大,这个需要去调整layout,因为你不能改RC的 techfile 这个是fab 提供的。
   所以对voltus 来说一样啊,你出来的结果就按照这个调整layout继续fix 你的结果啊。
   你就把他想象成DRC,报出来的error你就直接改了,你会怀疑这个结果的正确性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C(2020-04-02):
你好,请问你跑EMIR是抽的dspf文件还是extracted仿真后打开IRdrop分析的啊?

网友D(2022-09-01):
楼主想问下你的Lab是指那个PDF还是有个打包的data啊,能告诉我demo的文件在哪可以下载吗

网友(2022-10-19):
博主弄懂怎么使用了吗?是一定要用QRC提寄生才行吗?XRC可不可以?还有仿真文件格式一定要PSFH或者VAVO_DB吗?其他格式可不可以

网友E(2023-09-04):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跑EMIR是抽的dspf文件还是extracted仿真后打开IRdrop分析的啊?

请问一下可以不抽dspf文件直接进行IR drop分析吗,我刚刚开始学习使用IR drop分析,想请您告知一下是怎么进行extracted仿真的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可以不抽dspf文件直接进行IR drop分析吗,我刚刚开始学习使用IR drop分析,想请您告知一下是怎么 ...

我也不明白,现在公司不用这个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明白,现在公司不用这个跑了

哦哦好的

网友F(2023-12-03):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可以不抽dspf文件直接进行IR drop分析吗,我刚刚开始学习使用IR drop分析,想请您告知一下是怎么 ...

你好,请问EMIR跑通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EMIR跑通了吗?

暂时还没,一些工具之前有问题,来来回回还在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暂时还没,一些工具之前有问题,来来回回还在搞~

请问一下,我把dspf文件加入进去后,仿真报wonring:Cannot find spf file name(s) from subckt。然后直接就错误停止运行了。是我dspf格式不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我把dspf文件加入进去后,仿真报wonring:Cannot find spf file name(s) from subckt。然后直 ...

实在抱歉哈,最近在忙一些其他的事,所以就没有推进这个了,大概一两周后才会再做这个流程,等到时候我搞明白些了再来回复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在抱歉哈,最近在忙一些其他的事,所以就没有推进这个了,大概一两周后才会再做这个流程,等到时候我搞 ...

没有事,谢谢您

网友G(2024-01-12):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我把dspf文件加入进去后,仿真报wonring:Cannot find spf file name(s) from subckt。然后直 ...

提取DSPF时QRC需要打开em_extract,以及相应的电阻电容loc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提取DSPF时QRC需要打开em_extract,以及相应的电阻电容location。

谢谢大佬

网友(2024-03-31):
静态EM怎么跑啊?有人了解吗

网友(2024-04-30):
用工具前得先弄清楚它是干什么的:voltus只分析EMIR(主要是分析电流的分布,IR drop和EM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它),你后仿波形和前访不一致原因可能就有多种了, 比如RC参数提取得不对,或者是timing violation导致结果不对,这些EMIR工具都是不关心的。

网友(2024-10-21):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问下你的Lab是指那个PDF还是有个打包的data啊,能告诉我demo的文件在哪可以下载吗 ...

麻烦问下当时找到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困惑,不知道跑EM的tech file在网站需要的下载的文件是什么?或者叫什么名字,直接搜EM tech file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