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warning 管脚连接logic 0或logic1

楼主(2018-07-24):
我的rtl代码出问题的是一个四输入选择器,其中一个8位输入管脚恒为8’b0,这种情况下进行DC综合时会出现该管脚接logic0的情况,且该输入管脚所有位都接logic0.
这种警告可以忽略吗?DC允许不允许这种情况存在?还是我的代码这样写不可以?对之后的encounter布局布线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logic0和logic1是容许出现的,但是你要看看您的功能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就没有啥影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