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跑QRC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24):
使用assura做一个反相器的验证及寄生提取。配置好assura_tech.lib后,选择工艺库,软件可自动加载验证文件,DRC和LVS均没有问题,但在run QRC时,出现报错

1、反相器并没有使用这两种器件,为何报出没有library model,去pdk的pcell库里看也没有这两种器件,但assura的extract.rul里对这两种器件有定义。
2、我删掉这两个器件的定义后run QRC,仍然报出上面两个错。

请问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pdk里面没有这二个器件,你需要将extracte.rul里面这二个器件的定义删除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在extract.rul里将两种器件的定义删掉后,跑QRC仍然报,并且LVS通不过了。估计是删了定义带来了其它问题。

楼主:
解决方法:经过仔细对比查看,nmos2vdnw和nmos2vdnw_mac是一样的,但是pcell库里没有*_mac的器件。于是把pdk库复制了一份,在nmos2vdnw基础上又复制了一个nmos2vdnw_mac出来,然后用这个复制的pcell库来跑就通了。
看来是默认的pdk库有器件缺失导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咨询下fab好一点,我记得extract.rul里面有device和recognition两项定义,是不是都屏蔽才行,而且你屏蔽了后LVS都出错真是疑惑,那你lvs.rul里面有这两个器件的定义吗?另你提取的是extracted_view吗?用来做后仿真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搜索器件关键词后,将器件定义部分屏蔽,跑QRC仍然报缺少library model,并且跑LVS就出现其他一些层次的定义嵌套不完整,应该是删掉前面器件定义造成的。   理论上来讲,在rule里把那两个器件屏蔽,不让软件抽取它,应该是可以的,但我现在弄不清楚为什么不行,只好复制PDK库然后复制出那两种器件来,让它能跟rule对上。
   提取和后仿应该都没有问题,因为那器件在电路里就没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