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PLL的除數設計問題

楼主(2018-07-25):
各位大大您好
小弟最近在学习设计PLL
我应用的频率范围是200M~400MHz
然后我的设计是先震荡出400M~800MHz后
在去除2以达到接近50%的duty cycle
其中我所需要的除数有 6.7.8.9.10.11.12 这些
在网路上查阅许多资料后
仍然找不到该用何种除频器
想请各位高手仍否为我解惑
谢谢!!

网友:
二三除频级联就可以分出这些频率来

网友:
有可编程分频器,常用的有pulse Swallow 结构还有二三分频器级联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想过使用pulse swallow,但是其除数为(N + 1)* S + N *(PS)= N * P + S,其中N采用您所说的/ 2/3的预除电路(故N = 2),这样一来倘若我需要6〜12,那么势必小号需要是0〜6,可是P的部分又需大于S,所以才不知道该如何设计,还请您指教!!

楼主:
求版上高手解答QQ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可以试试2/3分频器级联的结构 ,对于N级可以 实现2^N~(2^N+1)-1范围的分频,我现在做的pll就是采用这种结构。WX:WL1241753539

网友:
我收到你的微信添加了,但是我这里一直验证不通过,添加不成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你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可以给你推荐一篇JSSC的文章,作者Cicero S.2000年的。
A family of low power truly Modular programmable dividers in standard 0.35 um CMOS technology

网友(2020-05-27):
liuzc_大大

請問有paper可以down load嗎?

网友:
如果速度不是很快的話,可以用counter設計 n+1 divider

网友:
paper補上

IEEE_JSSC_A family of low power truly modular programmable divider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