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无法layout XL。

楼主(2018-07-25):
1.virtuoso 从schematic打开layout XL的时候,schematic不会自动变schematic XL。
2.不能Generate Selected From Source,只能Generate All From Source。

3.手动打开schematic XL 后,点选电路上的器件,layout上相应的器件可以高亮。但是如果选择net的话layout上对应的net就不会高亮(相当于schematic和layout的net没有bonding到一起)

请问这些问题是工具的BUG还是有什么设置?  谢谢!!

已经解决所有问题,是cdsenv设置有问题。

楼主:
4.从电路里面抓进版图的cell,我从这个cell的pin的位置拉出一条wire,这个wire没有net name。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virtuoso中layout XL不能启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的在tool中选择layout XL时界面无反应,CIW提提示如下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是51吧,51不能XL,要61 才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cdsenv怎么设置的?代码能贴出来学习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cdsenv里面找到lxschematicdefaultapp 我之前这句话后面的是“None”,要改成“XL”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22-06-25):
引用 楼主:
4.从电路里面抓进版图的cell,我从这个cell的pin的位置拉出一条wire,这个wire没有net name。 ...

嗨,楼主,请问你这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试了很多方法,都未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