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设计中寄存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8-07-25):
如题: 在soc 设计中, 一般要求 block 之间要 register out,请问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ps:感觉设计区远远不如后端设计活跃啊

网友:
后端好做约束,reg和reg之间一般是一个关键路径,能够减短时延肯定最好。

网友:
block 非register out:
1. 那么时序路径会长于register out,timing也比其紧;
2. 综合布局布线时为了满足timing,无法把有联系的block拉的太远,使综合布局布线的能力有一定的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

网友:
主要还是便于后端进行时序收敛,尤其Block与Block之间如果是两个Harden的subsys,那边两者之间的延时就为走线延时,相对比较干净,如果不寄存输出,在数据路径引入内部组合逻辑,SUBSYS之间路径数量会增加,且延时也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