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做ATPG的时候,一般需要把mbist controller和codec从故障列表删除吗

楼主(2018-07-25):
请问做ATPG的时候,一般需要把mbist controller和codec(decompressor和compressor进行add_no_faults吗,用以提高coverage?

网友A:
decompressor/compressor需要设nofault, mbist controller不用设, 但是memory要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

网友(2019-03-22):
引用 网友A:
decompressor/compressor需要设nofault, mbist controller不用设, 但是memory要设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