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stant Vgs采样保持电路(拉扎维)实现 求助

楼主(2018-07-25):
拉扎维的高线性度constant vgs采样保持电路,请问有没有人实现过,实现起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1. M3/M8 PMOS 的NWELL  连接到P点而不是VDD, P点是最高电位点。

    2. 可以三个尺寸,M3, M12, M14, M10取一个尺寸,它们是preset的功能(10u/30n);

        M8/M9取一个尺寸,它们是开启Main sw的功能 (10u/30n);

        Main sw(M11)取一个尺寸, 根据需要。

    3. Cb 要足够大,因为开启主管的时候,Cb的电荷要注入到main sw和其他相关管子,而Cb的相对电压要保持相对不变。比如: Cb = 20 Cgg of M11,Cb大概1-2pF。

    4. 可以用lvt,elvt的管子来提高速度。

    5. 主管可以用dnw的管子,把source和drain接在一起,避免body effect,同时减小Vgb11的最大电压(减少stress)。

    6. 为了避免M14的stress。VDS14,max <= VDD。

    Vin 不要超过,VDD-VTH1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回复,我发现即使将M3的Nwell接到P点,在进入采样相之后M3的漏电流还是很大(300uA峰值),这导致Cb上的电荷无法保持,请问这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VIN 是 可以到VDD的,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