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TA仿真设计结果对比讨论

楼主(2018-07-26):
一个简单OTA电路,采用老版的工艺库模型文件仿真得到的增益有1900如下图所示

但换用新的工艺库模型文件,仿真得到的增益只有200
如下图所示:

就一个简单的电路,电路图如下:

输入对管偏置在亚阈值区域,负载管子我用多个管子串联
以达到高的沟道长度以获得足够大的ro
工作区和状态我都确定过没问题。

用的是某mic的0.18um工艺。这两种参数模型相差的也太多了吧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你这个电流好小,不知道怎么做到这么大增益的

你的仿真结果不一样是不是因为你换成了其它工艺的模型,比如从180nm换成了更高级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工艺节点也是180nm,只是我对同一尺寸的MOS管,如10um/10um的单管本证增益仿真,发现老工艺库的本证增益比新工艺库的还要大。老的有1000多,新的只有500多,所以结果不同
老工艺库的模型文件是08年的,而新工艺库的模型文件是17年的。这个也就很奇葩了。就是smic的180nm混合信号工艺1P6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工艺的模型是BSIM4,老的是BSIM3,器件的工艺参数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工艺没有换,都是180nm的工艺,只是模型文件做了更新。新的文件是17年的版本。而老文件是08年的版本。分别对两个版本的同一尺寸的MOS的单管本证增益仿真,老工艺的有1000多,而新工艺的只有500多。差了很多。不知是原来工艺不准还是新工艺对器件的性能做了调整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结构,这个电流,增益不太可能达到19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设计的增益最大有多大,能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2022-01-08):
亚阈值区的电流增益最大的,但是输出电流很小,我感觉运用场景稍微差点

网友(2023-07-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结构,这个电流,增益不太可能达到1900

同意  65dB有点高了

网友(2024-08-27):
增益有些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