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itter的问题

楼主(2018-07-26):
请教大牛们!    以前做PLL,一般会给出RMSjitter的要求,然后转换成phase noise在分解到各个模块,

现在系统给了一个cycle to cycle 的jitter,这个在设计的时候如何转换成phase noise??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知道工程上怎么快速转换。。。印象中理论上是相位噪声经过二阶滤波并积分后,得到J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cc是描述cdr的参数,对于pll应该用rms,但是看有个datasheet,又用cc来给出了指标,搞不懂!大牛呢 !快来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