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正交化

楼主(2018-07-26):
求助各位大神,想知道把一对差分的射频信号正交化,除了用SCL的D触发器构建正交二分频电路,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你是指输出0/90/180/270度的IQ RF信号?两种方式:
1) 输入2倍频率(0/180两个相位),除2可以得到4个相位。LO上通常这么做,缺点是需要2倍输入频率。
2) 输入1倍频率(0/180两个相位),RC-CR电路可以得到4个相位。LNA后面可以接这个,缺点是IQmismatch要大一些。串两级IQmismatch更小。

楼主:
谢谢解答,问的就是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