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阻塞的赋值语句,综合成什么电路?

楼主(2018-07-26):
如下面的代码:
module shiftreg_PA (A, E, clk, rst);
output
A;
input
E;
input
clk;
input
rst;

reg
A;
reg
B;
reg
C;
reg
D;

always @(posedge clk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 1'b1)

begin

A <= 0;

B <= 0;

C <= 0;

D <= 0;

end

else

begin

A <= B;

B <= C;

C <= D;

D <= E;

end

end

endmodule

综合出来是什么电路呢?
阻塞赋值综合出来的电路和非阻塞赋值综合出来的电路一样吗?
谢谢了!

网友:
非阻塞赋值综合出来应该是四个寄存器,阻塞赋值就只有一个了,因为最后等价于A=E。

网友:
非阻塞赋值会综合出四个级联的触发器,阻塞赋值会综合出一个锁存器

网友:
此处非阻塞赋值和阻塞赋值,综合出的电路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四个级联的触发器。

网友:
non-block语法综合出来的是register。

网友:
非阻塞综合出来的是四个级联的寄存器,阻塞综合出来的是一个寄存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阻塞综合出来的是四个级联的寄存器,阻塞综合出来的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