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八边形电感怎么画出来,在HFSS中建模需要各点的坐标

楼主(2018-07-26):
求指导,在HFSS中想画一个八边形电感,但八边形电感不是正八边形,每过四分之一圈会增大一点点,这该怎么画出来哪,如何确定各点的坐标和角度哪?

楼主:
大神,求指点哪

楼主:
还是CADENCE里生成了导入GDS比较好

楼主:
虽然没人回复,但我解决了。画电感是不可能的,直接在CADENCE里生成GDS文件,再自己编一个.TECH文件,再导入到HFSS里就行。.tech文件的格式很简单。可以自己在HFSS里建立一个立方体,再导出成GDS文件,就会生出一个.tech的文件了,按照上面的改就行了。

网友(2018-09-20):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下金属层信息怎么找到呢?我用的GF65nm的工艺k库,datesheet好像没有介绍金属层厚度等信息

楼主:
有的,不同的厂商不一样。你先看看doc这个文件夹里看看咯,肯定有厚度,电导率这些参数的。实在没有的话得要看.tf还是layermap的那个文件了(有时候会放在stream那个文件夹下),那个文件更不好找。

网友(2018-12-27):
你好,为什么我按照你说的导出.gds文件,却找不到生成的.tech文件,小白菜一个,求指导

网友(2021-06-12):
引用 楼主:
虽然没人回复,但我解决了。画电感是不可能的,直接在CADENCE里生成GDS文件,再自己编一个.TECH文件,再导 ...

前辈,能给个具体教程嘛,或者您是在那个资料看到的,晚辈刚进入RFIC,好多都不懂,求指教

网友(2021-12-01):
HFSS的help文档里面就有介绍怎么写tech文件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2023-04-02):
其实可以画简单的单圈电感 角度是tan22.5°

网友(2023-08-27):
引用 楼主:
虽然没人回复,但我解决了。画电感是不可能的,直接在CADENCE里生成GDS文件,再自己编一个.TECH文件,再导 ...

麻烦问您个问题,GDS+tech文件可以构造电感的金属结构,但是电感周围的介质,如何构造的?还是都用默认的空气或真空?

网友:
之前有按照电路要求修改过八边形电感和撒dummy,没想到这玩意儿居然是直接生成的

网友(2024-04-07):
在cadence里怎么画电感呢,刚入门求回复

网友(2024-05-15):
r = 46.5
w = 15
gap = 3
turn = 2
polygon = 8

for k,v in enumerate(range(int((0.5+turn)*polygon))):
        r1 = r+k*(gap+w)/polygon
        r2 = r+(k+1)*(gap+w)/polygon
        theta = np.arctan((r2/r1)/np.sin(2*np.pi/polygon)-1/np.tan(2*np.pi/polygon))
        r_ref = r1/np.cos(theta)
        theta = theta+k*2*np.pi/polygon
        str.extend(
                [
                        "x:=",r_ref*np.cos(theta),
                        "y:=",r_ref*np.sin(theta),
                ])

x,y坐标计算方法

网友(2024-11-25):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画简单的单圈电感 角度是tan22.5°

有没有什么固定旋转22.5°的方法

网友(2025-06-27):
引用 楼主:
虽然没人回复,但我解决了。画电感是不可能的,直接在CADENCE里生成GDS文件,再自己编一个.TECH文件,再导 ...

能给个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