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仿真DM信号错误,导致数据写入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8-07-26):
上图为仿真波形,axi数据64位,memory数据32位,BL=8,DM信号错误的拉高,导致数据写入错误,哪位大神帮助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AXI激励波形

楼主:
补充仿真log

网友:
你的axi wstrb 信号为8‘h7, 32bit中的31:28被mask住了,  mc 翻译给 DDR 的命令, 这个31:28 对应的数据肯定DM 会有效的。

楼主:
谢谢大神的解答,是这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的解答,是这个问题,已解决!
  我的读数据第一个burst length的数据为0,是何原因,大神遇到过吗?能麻烦您指点一下吗? http://bbs.eetop.cn/thread-7654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