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标准单元库仿真组合逻辑时序

楼主(2018-07-26):
我想用标准单元库的模块搭一个组合电路,来比较它在不同工艺角下的延时差别请问是通过DC来实现综合实现的吗,还要设置虚拟时钟吧?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好像其他软件无法直接调用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cadnece的软件可以直接调用过来搭建schematic!
然后可以直接仿真,加工艺角仿真都可以,但是没有线延迟!
模拟的方式,调用标准单元(数字的组合逻辑),不是管子!
找个模拟工程师问问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