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里的XL过程

楼主(2018-07-27):
之前的版图XL过了,design又加了几个器件,点Gen from source 后会把之前的layout都删掉。请问这种情况改怎样做呢?

网友(2018-09-16):
在XL的情况子下,最左下角的一个是生成全部的原始器件,如果需要生成其中的某个,可以点击旁边的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讲的是61的办法吧,楼主问的是51

网友:
我也想知道51的XL如何单独拖出想要的device,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18-10-22):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2022-03-12):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知道怎么做了

怎么做的啊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