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如何建立八边形电感的3D模型,因为它不是正八边形,每圈都会多一点。

楼主(2018-07-27):
求问如何建立八边形电感的3D模型,因为它不是正八边形,每圈都会多一点。所以想要比如在HFSS里或者VIRTUOSO里手工画的话,不知道怎么知道每个点的坐标。

楼主:
虽然没人回复,但我解决了。画电感是不可能的,直接在CADENCE里生成GDS文件,再自己编一个.TECH文件,再导入到HFSS里就行。.tech文件的格式很简单。可以自己在HFSS里建立一个立方体,再导出成GDS文件,就会生出一个.tech的文件了,按照上面的改就行了。

网友(2021-01-02):
HFSS里面怎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