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JA1042 can收发器 总线超时功能疑问求解

楼主(2018-07-27):
小弟使用NXP的TJA1042 can收发器芯片,datasheet上关于TXD显性超时功能(“TXD dominant time-out function”)现已明白原理,但对于“bus dominant time-out function”不明白原理。而且两个延时的时间完全相等更是让我搞不明白。求助哦~

网友(2023-06-26):
一个是TXD端口的显性超时的 时间,一个是在待机状态下,检测到bus上唤醒信号 唤醒信号时间过长就判定唤醒失败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