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求助

楼主(2018-07-27):
安装完tsmc18rf库之后进行原理图仿真没问题,画版图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显示内部,单独从Library中打开的话可以显示,CIW有如下一条报错:
*Error*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EnvGetVar".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partition name).
新手求教

楼主:
补充两张图,skill surveyor工具中file extension 不存在cbe后缀的设置,而我的skill文件中好多都是cbe后缀文件,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网友:
安装错误

楼主:
回复 3# honkerliu pdk安装错误吗?有没有可能是包有问题,我按着教程都装了5遍了。。。

网友(2019-06-14):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一下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A(2019-09-17):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PDK吗?我的pdk转成OA格式之后不能正常仿真提示这样的错误:_pdk/tsmc18/models/spectre/cr018gpii_v1d0.scs" 23662: Parameter `noicp':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par1fn_mc'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c3fp*2.718**((noiseflagp_mc*par1fn_mc+(1-noiseflagp_mc)*noiseflagp)*arearatiop)'.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网友(2021-12-19):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PDK吗?我的pdk转成OA格式之后不能正常仿真提示这样的错误:_pdk/tsmc18/models/spectre/c ...

老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7-10):
引用 楼主:
回复 3# honkerliu pdk安装错误吗?有没有可能是包有问题,我按着教程都装了5遍了。。。 ...

老哥 问题解决了吗  我在eetop上找的18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