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语法问题

楼主(2018-07-27):
求教各位大神{(16){~du_valid}}是什么意思,,多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没记错, {(16){~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du_valid}}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将 du_valid 信号取反后,拼成16bit相同的信号量。
举例:
du_valid = 1‘b1;  {(16){~du_valid}} = 16'b0000_0000_0000_0000;
du_valid = 1‘b0;  {(16){~du_valid}} = 16'b1111_1111_1111_11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U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