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语法问题 写testbench中可以用分数和小数吗?

楼主(2018-07-28):
(图片)

网友:
这里要看你定义的参与运算的变量的类型,等号左边都是整型变量的话,虽然执行了带有小数点的语句,执行的结果可能是取整过的。跟你预期的也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但是需要看你定义的变量的类型。尤其是等号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