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可以这样用parameter 吗?

楼主(2018-07-28):
parameter a1 = 8'hf;

然后调用模块,将参数a1送人模块

test_mod test_mod_inst(
   .input_data_a(a1),
   .input_ctl(ctl1)
);

vivado综合 test_mod_inst得到了input_data_a的值为8'hf,
而modelsim仿真input_data_a得不到数据 ?
这样用是否符合语法?

网友:
这种用法没有问题,我有这样用过。同时,语法也是允许的。
你在检查一下自己的代码吧!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别人的代码,综合跑了,没问题;
这个代码在其他模块里包含着,我在最顶层加了testbench,没有跟这里有直接的数据联系,
modelsim跑仿真参数就进不到模块里去
奇怪

网友:
global parametr没问题,检查一下modelsim吧,看看compile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这样子使用,可能您在那个地方有动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