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快捷登录
[求助] [DC] RTL 加密问题

楼主(2018-07-28):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使RTL 加密之后,被DC 吃进去ps:                                                                                                    1. 我试验了 vcs -auto2protect 生成的 .svp 文件, DC 会报错,请问DC 是否有什么命令可以吃进去  *.svp 的文件
       2. 我试着使用 synenc 命令, 发现DC 会报出 unknow command, 猜测可能license的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可否确认
       3. 我使用vcs -Xman 的方法 去加扰RTL ,确实会生成一个tokens.v
               这个方法会遇到好多问题:
               3.1 我们的RTL 是sv 写的,其中会有import  xxx ::* 这种语法, DC 会报tokens.v (因为我没找到如何用vcs -Xman 产生                                 tokens.sv,所以会是tokens.v)  的 import xxx 的名字找不到(我去看了,发现加扰package 的名字, 和 import 的不同
               3.2  在tokens.v 里面还会出现wire xxx 的定义 晚于 使用 这条线网的时间
               3.3  在tokens.v 里面的 不同的枚举类型,被定义成了同一个名字,
              以上第三条中的问题, DC 都会报出错误,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4. 目前我想到的就是以上三种方式,有没有人知道还有别的方式吗?ps:目前我司还没有cadence的软件,所以ncv 什么的不能用的

网友(2018-10-08):
从未尝试过V文件加密

网友(2018-11-12):
老版本的DC里是有synenc的命令的

网友A(2019-09-16):
麻烦问一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另外,vcs那个加密的方式,应该是只能应用于vcs仿真吧,DC应该是不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另外,vcs那个加密的方式,应该是只能应用于vcs仿真吧,DC应该是不行的 ...

您说的对,vcs 加密的不能用于dc,我的问题实际并没有解决,只是我们最后给的是netlist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vcs 加密的不能用于dc,我的问题实际并没有解决,只是我们最后给的是netlist了 ...

哦哦,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拿到对方进行逻辑综合时使用的library才可以吧?就是一定要保证你导出的netlist所使用的library与对方使用的library一致,这样才是正确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拿到对方进行逻辑综合时使用的library才可以吧?就是一定要保证你导出的netlist ...

是的, 我们使用的是同一个lib

网友B:
你好,是否可以改用DC 合成  GTECH file.之後再給 GETCH 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们使用的是同一个lib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否可以改用DC 合成  GTECH file.之後再給 GETCH 呢?

导出gtech,如果后续直接读入gtech进行综合,貌似是没办法利用library中的一些基本单元

网友C(2021-07-08):
我想问一下synenc 命令,这个怎么加密?是用VCS吗?

网友(2021-08-25):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synenc 命令,这个怎么加密?是用VCS吗?

synenc在dc安装目录/linux64/syn/bin/,加密网表可以用于synopsys工具使用,如dc,vcs,synplify之类的。可以synenc -help看一下如何使用。

网友(2023-06-22):
#在这里快速回复#非常好的资料,找了很久终于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