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和fpga验证

楼主(2018-07-28):
请问fpga验证和uvm验证有什么区别那

楼主:
fpga验证或者可以说是fpga原型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原型验证是不是就是前端rtl差不多封了后的上板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两者关注点不同。FPGA验证重点是应用场景和性能以及一些系统级别的功能,EDA验证重点是内部功能的细节实现和内部时序等。

网友:
FPGA是原型验证吧   不用关注太多的r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