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级cmos运放设计的诸多问题 如何设计

楼主(2018-07-28):
设计要求

设计要求
设计一个二级运放,要求如图。我从单位增益带宽出发,计算出第一级放大管大概的gm,然后考虑第一级增益大概为100,这样算出大概的电流。再用gm和电流算出主放大管的宽长比,再根据输入共模范围计算电流镜负载大概的宽长比,这两个宽长比算出来都特别大。按公式,第一级就可以确定整个电路的单位增益了吧,但是调整到适合的尺寸,GBW不够。

我的电路

我的电路
,我想应该是mos管的宽长比太大,引入了很大mos管电容。导致高频特性增益下降。我的问题是   第一:我该如何改变,以增加GBW,我试过加大宽长比,使主放大管的gm变大,没多大变化,减小弥勒电容,影响也不大。实则就是这些宽长比太大了,为什么给的参考数据宽长比比较小小。第二:第二级应该从哪里出发,怎样去分析。希望各位大佬给我答疑。鄙人刚学这个不久。或者我做得方法本来就是错的,希望大家指出。

楼主:
第一级主放大管 w/L=150u/0.18u  电流镜负载w/L=90/1,这是目前的值,但是现在GBW差几十倍

网友:
按拉扎维书上的公式去计算,能把数量级算对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
xue xi yi xi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的资料,感觉写的蛮好

网友:
GBW=gm1/2*pi*Cc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整一下C0和R0试试呢?

网友:
根据输入共模范围计算电流镜负载

网友:
从来没算过。。直接看着要求凭感觉往上摆mos,再调就行。电流没要求很好调,一会儿就调好了。

网友:
这个GBW还是挺大的,需要一个很大的gm,我大概算一下要50mS,你需要查看一下MOS的gm有没有大概到这个数,如果没有的话GBW是很难上去的,那你就需要增大宽长比或者增大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级CMOS运放---Allen

两级CMOS运放---Allen
你用的这个结构完全可以参考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6章。有很详细的设计流程。
中文版从218面开始看。
英文版从299面开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 这个GBW挺大 按理说主放大管的gm应该很大,但是最后我跳出来gm却只有8ms左右,关键是他的GBW居然达到要求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增益也是第一级比较大。

网友:
调整一下C10和R10试试

网友(2021-06-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