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ource drain metal1加宽

楼主(2018-07-28):
使用方法:
修改脚本中参数,
m1n="M1"      ;金属1名称
m1w=0.2       ;金属1宽度

mosList=list(
;pmos name    nmos name      gtg
'("p15ll"           "n15ll"           0.38)
'("pmos名称"    "nmos名称"    finger>1时,mos之间poly到poly的间距)
)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7" "addmetal1()")
;快捷键

然后加载脚本,选中mos,摁快捷键就自动生成

911 Bytes, 下载次数: 34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很好,很强大。请问mos本身M1超过OD的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超过的值,带进算式就好啦,不明白的私信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2018-10-09):
这帖子不久前在哪里看到过,好像好几年前有大神发过呢

网友:
用了你那个METAL加宽的出现下面错:
function ME1_CP redefined
function addmetal redefined
请帮忙看看

网友:
读一读脚本

网友:
请问这个图中的error  该怎么搞掉 WeChat

楼主(2018-11-14):
回复 15# 宫海龙 私信我个微信,我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搜到了,但是加了密,只能自己写了个,源码分享给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PDK参数没对上,可以的话私  密 我的个 微   信,我帮你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棒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定义了新的函数,不用管

网友F(2019-01-08):
mosname=car(geGetSelSet())~>cellName)
gtg=0.54
mosList=list(
'(mosname mosname gtg
)
这样好像没必要每次换工艺填一次mos管名字了

网友G(2019-04-10):
感谢大神,不过遇到了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原因。

如果MOS类型不一样,那么gtg也不一样的时候,是不是每次需要手动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大神,不过遇到了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原因。

把参数都写进去就好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参数都写进去就好啦

我都按照你说的写上去了,请你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按照你说的写上去了,请你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抓取的数据类型不对,你要不私信我个微 信,我给你看看。这脚本写了好久了,我都快忘了写了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name=car(geGetSelSet())~>cellName)
gtg=0.54
mosList=list(

好建议,多谢

网友:
非常好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按照你说的写上去了,请你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脚本会抓取mos的fingers,抽出来格式可能是(“1”)或者1,或者其他,这是PDK不一样导致的
你用的pdk抽取出的fingers可能和其他人的不一样,你先geGetSelSet~>fingers试下,看得到什么

网友(2019-06-14):
正需要呢

网友H:
楼主,load 进去了,也没报错,但是就是按快捷键没反应呀

网友:
大佬还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load 进去了,也没报错,但是就是按快捷键没反应呀

私信我帮你看看

网友(2019-09-12):
感谢分享,但是这个生成的宽金属怎么attach到器件上?

网友(2019-10-13):
升级搞个skill ui,支持修改宽度。使用匹配来自动识别你选择的器件是否需要添加。脚本应该同时支持array,各种方向。

网友I:
你们都成功了?为什么我的不行呀,首先楼主分享的脚本里面有moslist 和mosList两种参数。moslist会报错。我把他改成了mosList试了一下,出现*Error* times:can't handle (nil * 100000.0)的错误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都成功了?为什么我的不行呀,首先楼主分享的脚本里面有moslist 和mosList两种参数。moslist会报错。我 ...

我搞错了,那个moslist没问题。至于那个报错,应该是死循环了吧。我尝试用
cv=geGetSelSet()
W=car(cv~>w)
pringf("Width=%s" W)
(掐头去尾了)
我用这个去尝试提取mos的width,返回nil,就是用~>w无法提取出mos的width。

网友I: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失败原因是我的是finfet工艺的,mos的width不再直接赋值,而是由fin的个数决定,fin的pitch=0.048.脚本中原本提取width的地方 (cv~>w)*1e6/Fingers改为cv~>nfin*0.048就可以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失败原因是我的是finfet工艺的,mos的width不再直接赋值,而是由fin的个数决定,fin的 ...

厉害厉害,不同工艺参数变化挺大的,脚本还是不能通用,还是需要修改

网友J:
你好,用的过程中会报以下错     *error* cdr:argument #1 should be a list (type template =“1”) — “p50_ckt”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用的过程中会报以下错     *error* cdr:argument #1 should be a list (type template =“1”) —  ...

pdk参数和我的不一样,发我个weixin,帮你看看

网友K(2019-12-26):
楼主你好为什么我下载下来脚本是加密的啊?这样有些东西是不是不能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好为什么我下载下来脚本是加密的啊?这样有些东西是不是不能修改?
...

没加密啊,源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加密啊,源码

诶刚刚又重新下载了一下,看了一下是源码了非常感谢哈哈

网友(2020-02-11):
复杂了一些,可以直接读取MOS M1 box的信息,确定端点,转换方向,生成path。另外应该支持array的情况。欢迎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强大。请问mos本身M1超过OD的怎么解决,谢谢!

修改代码,在path端点前后增加固定量就可以。

网友(2020-07-20):
引用 网友F:
mosname=car(geGetSelSet())~>cellName)
gtg=0.54
mosList=list(

可是mosname在list 里面没办法转义出来 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2021-12-15):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22-01-26):
用快捷键或者脚本效率大幅度提升

网友(2024-01-08):
没成功,好像和工艺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