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针对TDC电路的时钟问题的一些谈论

楼主(2018-07-29):
请问如果想对抽头延时法的TDC电路综合的话,虽然存在寄存器,但是start,stop都是要测量的信号,是把它们做成时钟吗?还是设置一个虚拟时钟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实现t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ASIC,要用到DC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一般都是模拟版图搭建的吧
数字综合出来 你的DFF都不一定在一条链上面!
导致适中直接就会有skew,再加上数据的skew,你这个TDC需要calibra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