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两边的Dummy

楼主(2018-07-30):
求问,poly电阻两边的Dummy可以不接电位吗?还是必须要接到电源或者地,有什么原因吗?

谢谢~

网友:
最好接地吧,不接相当于悬空的poly,制造过程中会积聚电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加的fill dummypoly怎么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fill dummypoly 时会有需要遵循的rules一般对面积有限制。
电阻的dumm poly 会有可能比较大更容易积累电荷(不管是制造或芯片工作时)制造上工艺损坏可能需要的面积会大一些,但芯片工作时电荷积累如果时间长还是会有比较多的电荷的,恰好旁边电阻是输出电压信号的就有可能不准,又或者在电路工作时的一些翻转情况也会有可能引起寄生器件导通形成漏电或者Latch-up。
还是接上比悬空好

网友:
最好接某一固定电位,但是需要注意dummy 电阻的固定电位与matching电阻之间存在有侧壁电容的影响

网友:
真香警告

网友:
一般PCELL里自动加的dummy poly不用接地。

网友(2019-11-04):
和积累电荷没有关系吧。
电阻旁边的dummy poly 需要加还是因为density的要求,但是建议接到地,主要是怕周围在poly上产生感应电荷影响电阻阻值。 dummy fill 进去的poly一般距离device 都比较远都是floating的,有没有感应电荷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