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2012支持在verdi中单步调试吗,help里只有-gui,但这个只能启动dve

楼主(2018-07-30):
网上查的-gui=verdi参数无法识别

只能dump fsdb文件后用verdi读取

但是这样是已经仿真完成的结果

想要单步调试的话在执行simv的时候怎么打开verdi图形界面呢

网友:
在编译的时候加上-kdb选项,-kdb是一个单步调试非常重要的功能。。。。

网友:
为什么要用2012这么古老的版本?2017版就有-verdi这个选项了

网友:
好像要“-kdb -lca"

网友:
至少2014以后的

网友(2024-01-20):
  2014以后  -debug_access  就不用其他了 $VERDI_HOME 得给 。 之前的  _all  dpi  verdi pli  kdb 都上吧  $VERDI_HOME  底下那两个库得给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