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C校验问题

楼主(2018-07-30):
现有8个byte的数据,计算CRC结果为0x2976,然后将这个0x2976再一次经过CRC16计算,结果却是一个定值?这有什么理论依据吗?看到代码里是这样写的,写case验证的结果也是正确的,就是不知道啥理论依据

网友:
第一个计算模块是对8bytes的数据进行CRC校验,将计算出来的16bit的0x2976,输入进一个CRC16,肯定是出来一个定值啊,因为是对0x2976的CRC16校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8byte的数据和后面的0x2976使用的是同一个CRC公式,为什么就是一个定值呢?不懂呀,有啥理论推导吗

楼主:
数据使用的CRC和0x2976使用的是同一个CRC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就是一个定值啊,不明白,有啥理论推导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里比对的CRC结果从哪里来?你改变你的数据,看结果还对不对。如果不对,说明你这个检测模块是错误的,只能检测确定的数据。如果对的话,你在仔细看看代码,是不是哪个地方遗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是一个成熟的IP,没问题的,我测试过不同的数据,不同的数据CRC的结果不同,但是不同的CRC值再经过CRC公式之后是同一个定值

网友:
这不就是crc的原理么  发送端:数据A+CRC = A'   接收端重新计算A'的CRC  如果结果为A证明传输无错误  否则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马上找找CRC的这个特性,之前只接触有CRC这个事情,不知道CRC的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送端:数据A+CRC = A'   接收端重新计算A'的CRC  但是A'的CRC是一个定值,不是A,刚才没看仔细

网友:
百度crc原理思想 我觉得挺明白的啊 就是异或运算嘛  经过两次异或运算得到的是原值就证明传输无误

CRC校验码的基本思想是利用线性编码理论, 在发送端根据要传送的k位二进制码序列,以一定的规则产生一个校验用的监督码(既CRC码)r位,并附在信息后边,构成一个新的二进制码序列数共(k+r)位,最后发送出去。接收方将接收到的二进制序列数(包括信息码和CRC码)除以多项式,如果余数为0,则说明传输中无错误发生。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值的意思是无论之前8byte得到的CRC值为多少,经过CRC16运算之后,都得到了同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