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奇葩问题

楼主(2018-07-30):
在DC中, 首先create_clock   -name aaaa  [get_ports aaa]                   然后create_clock  -name aaaa [get_ports bbb] 创建的两个clocks 是同一个名字,这种情况DC 连个warning 都不报,想问一下怎么才能check 到这种错误呢?

楼主:
没人关注,难受……

楼主:
无人问津
,难受……

网友:
这个语法没错误吧,后面覆盖掉前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如果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我们如何把它debug 出来啊

网友:
约束条件review的时候可以查出来,工具不认为这是错,仔细看report的话能看出来

网友(2018-10-08):
这不是错啊,只不过时钟接到了两个端口

网友(2020-10-19):
report_clocks DEBUG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2021-02-01):
一个时钟接两个口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应该是后面的覆盖前面的吧

网友(2021-10-09):
DC约束语句后面的就是会覆盖前面的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定义时钟的时候-add 就不会覆盖了,也不需要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