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 怎么关掉快捷命令的弹窗

楼主(2018-07-30):
现在每按一个快捷命令 都会弹出关于该命令的窗口,这样感觉很不方便,怎么设置把它关掉?

如下图  我想移动一个器件,按一下“m”,就会弹出下图的窗口,怎么设置,让它以后再也不弹出?

楼主:
没有大神帮帮忙吗?

网友:
cds-options-User Preferences
取消勾选 options displayed when commands sta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再请教您一个问题:现在系统是rhel6.9
virtuoso打开新窗口的时候不是在最上层,每次打开一个新窗口之后还需要去找,怎么让每次打开的窗口自动为最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