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extracted_view不能识别segments且返回属性不对是怎么回事啊?[疑问]

楼主(2018-07-30):
pvs验证后用qrc提取extracted_view不能识别segments且返回属性不对是怎么回事啊?[疑问]在论坛上查到的帖子都是讲pex提取calibreview的,方法一:在calibre下的setup中reset properties设置segments=1,然而pvs下没有这个选项啊!!!方法二:修改calview.cellmap,那么对应的pvs下fab是不是该提供extview.cellmap呢?好像又不对,extview是用qrc提取。应该在pvs时就做何处理呢?有使用过此流程的求指教下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关于PVS-QRC获取extracted_view,然而萃取视图的电阻返回pcell属性值的问题!而其他器件无此问题!lvs_reduce选项是无法解决的!还是返回函数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