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8工艺MIM电容尺寸设置不被允许

楼主(2018-07-30):
我看到SMIC的PDK中明明标有1fF的设置,也在其他帖子中见过,为什么我设置不成?
所以哪位朋友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PDK的截图

这是PDK的截图

网友:
警告不是很明显吗

网友:
有最小尺寸限制的,手册里说的只是它的电容面密度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电容就不能做到1fF了吗?按照它的尺寸限制,最小电容要220fF左右。如何实现1fF左右的电容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它的最小尺寸确定的电容值远远大于我想要的1fF,如何做出小电容呢?前仿先用理想电容代替,版图的时候自己画吗?谢谢

网友:
1fF的电容,用金属寄生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即使在最先进的工艺下,1fF 级的电容绝对准度仍然很不容易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看到已经毕业的一个师哥用的xfab018工艺,他做的ADC单位电容采用的4fF,我想用他的架构,但是这个电容实在太大了。

网友:
用在ADC的电容绝对准度大概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用MIM 或MOM (都是金属寄生电容),而且用单位电容凑成不同大小的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谢谢,我听师哥的意见,决定最后还是自己画电容,220fF做单位电容太大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PDK里的1fF应该指的是电容密度,也就是每平方微米的电容值。
根据大学物理,平板电容器只有当边长远大于介质厚度的时候,才能够忽略边缘效应。
考虑到MIM电容介质厚度数量级一般是0.1um,要求你边长大于10um才能按平板电容计算是很正常的。
所以PDK不给你画1fF的电容,即使你画个1um2的电容,也不能保证他就是1fF。

这么小的电容无法确保绝对精度。当然用在SAR ADC里是可以的,只是你需要自己画,要确保他们绝对匹配。然后还要想办法用一些奇技淫巧来过LVS和正确提取寄生参数。

参考:A 45.8 fJ/Step, energy-efficient, differential SAR capacitance-to-digital converter for capacitive pressure sensing

MOM叉指电容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