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设置

楼主(2018-07-31):
瞬态仿真设置里,euler.trap.traponly......都表示什么,一般仿真晶振用什么

网友A:
这些都是数值积分方法的选项控制。
例如trap是指梯型积分,Euler是尤拉积分法。
通常用 trap 就可以。
有些高阻抗电路有时会引起类高频数值震荡(通常幅度很小), 如果换一种积分方法(例如 GEAR, GEARONLY )有时可以消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想问下你仿真晶振一般用什么, 为什么从最开始(还未起振的时候)电流就不稳定,一直在均值上下抖动,总的电流也是有正有负,而且很大,不是在沿的时候才有,一直都有

网友:
一般的XTAL震荡器都需要一个放大器。
在最初的时候放大器应处于高增益点,所以有DC电流。
而且一旦开始起震,电流就会上下抖动(放大器还在高增益区)。

网友:
晶振用traponly
想看功耗就取平均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数值积分方法的选项控制。
例如trap是指梯型积分,Euler是尤拉积分法。
通常用 trap 就可以。

您好,我现在在设计一个PGA电路
目前在仿真瞬态建立情况
当仿真器采用trap计算时,会出现您所说的小幅度震荡(moderate)
当使用gear2only计算时,震荡消失,是平滑的曲线(conservative)
请问哪种仿真结果更可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