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IC通讯调试

楼主(2018-07-31):
IIC总线是由Philips公司开发的一种简单、双向二线制同步串行总线。它只需要两根线即可在连接于总线上的器件之间传送信息。

主器件用于启动总线传送数据,并产生时钟以开放传送的器件,此时任何被寻址的器件均被认为是从器件。在总线上主和从、发和收的关系不是恒定的,而取决于此时数据传送方向。如果主机要发送数据给从器件,则主机首先寻址从器件,然后主动发送数据至从器件,最后由主机终止数据传送;如果主机要接收从器件的数据,首先由主器件寻址从器件。然后主机接收从器件发送的数据,最后由主机终止接收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主机负责产生定时时钟和终止数据传送。

LKT系列有多种IIC接口的加密芯片。LKT4106、LKT4303、LKT4304、LKT4302A等,涵盖了SOP8、VSOP8、QFN32,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不同需求。

以一组通讯交互时序来说明调试通讯中注意的点:(以取随机数为例)

发送时序:

接收时序:

1、主机从机的设定:MCU作为主机,LKT系列加密芯片作为IIC通讯的从机。

2、读写地址的设定:完成通讯交互要有读写地址的设定,我司目前IIC接口类芯片,写地址一般为0x50,读地址为0x51,具体参考对应型号的芯片手册。要等读写地址有应答之后才能正确发送和接收后续数据。

3、起始位、停止位的设定:符合标准时序就可以。起始位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变低;停止位SCL为高电平时,SCL由低变高。

4、应答非应答位的设定:主机发送数据时,由从机(加密芯片)回送应答信号,从机回送数据,由主机给出应答信号,等数据接收完成时,主机给出非应答信号,表示该帧交互指令完成。

5、应答非应答时序设定:应答SCL为高电平时,SDA为低电平;非应答SCL为高电平时,SDA为高电平。

6、指令与指令间可以适当加一些延时,延时时间不必太长。几十到几百微秒就可以。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一下IIC接口的芯片和之前提到过的UART接口芯片在应用领域有什么不同吗?同样都是加密芯片,我应该怎么选择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领域都可以,主要看你的CPU有什么接口。

网友:
IIC接口的芯片和UART接口的芯片哪种性能更高些呢?

网友:
这是标准I2C接口吗?挂多个器件有冲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标准的,没有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然了,不唯一不就冲突了嘛。

网友:
我问下楼主,你说的这个LKT加密芯片,同一款芯片除了支持IIC通讯调试还支持其它接口调试方案吗?

网友:
一款芯片可以有不同接口,看你选择什么型号了

网友:
楼主写这篇文章是什么意思呢?他家的IIC和标准IIC不一样吗?还是这家的芯片存在特殊的地方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文章中提到的几款IIC接口加密芯片,都有啥区别,其安全性如何?IIC芯片接口是现在普遍的通用接口吗?安全性是最高的吗?

网友:
IIC接口是目前较普遍的接口,这几款都是IIC接口,封装不同,有的同时可以满足多种接口,如SPI、USB等,安全性和接口没关系

网友:
IIC接口是目前较普遍的接口,这几款都是IIC接口,封装不同,有的同时可以满足多种接口,如SPI,USB等,安全性和接口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D:

   IIC接口是目前较普遍的接口,这几款都是IIC接口,封装不同,有的同时可以满足多种接口,如SPI、USB等,安全性和接口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D:

   IIC接口是目前较普遍的接口,这几款都是IIC接口,封装不同,有的同时可以满足多种接口,如SPI等。安全性和接口没关系。

网友:
贵司的 IIC接口芯片的地址 0x50 采用的是 7位 还是8位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8位的

网友:
贵司I2C芯片在总线上的数据传送率每秒可高达多少,高速方式时在每秒又能到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支持标准100Kbps,快速400Kbps。部分理论支持高速1Mbps和3.4Mbps的

网友:
文中提到的作为IIC通讯的从机的LKT系列加密芯片是专用配套的芯片吗?在哪能买到?

网友:
文章中所说的LKT芯片是作为客户产品版权保护使用的。都需要客户进行开发才能使用。好像没有代理公司可以直接咨询该公司进行询问。

网友:
I don't catch it